请教,STM32F0基于MDK的程序烧写

楼主(2012-07-16):
下了几个pdf文档,只看到Getting+started+with+software+and++firmware+environments+for+the+STM32F0DISCOVERY+kit.pdf这个文件介绍各种编译器的工程建立和相关配置的,就是没看到怎么烧写程序到板上的,难道是我的英语太差了:Q ,请教各位朋友,MDK是怎么烧写程序进去的,收到板子一个星期了,因为各种问题,到现在还没烧过一个程序进去:dizzy:

网友A:
编译器的左上角附近不是有个load吗,你别的设置对了,点load不就可以了

网友B:
LZ你可以看下MDK的操作说明文档,按照上面的指示操作下

网友C:
有例程, 装个MDK4.53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错误提示:flash下载失败
08000000H-08000147未找到算法:L

网友B:
LZ换个版本,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D:
在options for Target 里有个 utilities,选好你的仿真器,再点击SettingS,然后再ADD

网友E:
MDK4.53 +楼上的ADD STM32F0。。。 的一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