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出错 小弟跪求解答 万分感谢

楼主(2012-07-16):
IAR编译错误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local]1[/local]

网友A:
LZ应该要DEBUG了,但是驱动没装好

楼主:
2# figo20042005 什么意思啊我是 初学者 不理解啊 希望你解答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不是你的JTAG驱动没装好,所以不能下载调试

楼主:
4# figo20042005 谢谢 我解决了

网友A:
LZ分享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的

楼主:
6# figo20042005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WIN7版本与IAR驱动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的建议是不好使的就去下载别的版本,就是这样

网友B:
我建议楼主去好好检查下硬件连接的啊以及驱动的安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