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外设问题

楼主(2012-07-17):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 InitPeripherals();这个函数和拿些外设密切相关?和内存分配又有什么关系?敬仰高手,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你有哪些外设就初始化哪些外设,一般都是指实际连接在系统上的外设,这样写的目的无非是使得main函数很清洁

内存分配可以再写一个函数,二者未必相关。

网友B:
哈哈,阅读一下该函数的实现部分不就霍然开朗了嘛

网友C:
找这个函数的原型去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