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 不起振问题

楼主(2012-07-17):
使用STM32F103RCT6的单片机,发现程序在初始化实时钟时死在判断LSE是否准备好的判断上,用示波器检测LSE晶振,发现没有起振。同样的程序在STM32F103ZET6的开发板上运行是正常的,LSE也正常。网上看到有挺多人说STM32晶振问题的,但是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案,不知道各位是怎样处理的,难道非得加个外置RTC芯片吗?

网友A(2014-02-19):
LSE的 xin和xout的电压值对不对,电容选择的合适不,先排除外围的几个元件问题,

网友B:
可能要用好 STM32 的 RTC 需要比较深的研究吧,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