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的是变化量还是恒定值啊?

楼主(2012-07-17):
请问大家:模数转换芯片是把采样的值转换成数字量吧,不管这个量变化与否,是这样吗?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可以增加转换精度,意思是能够识别更小的电压吧 ?为什么我把PGA设置小于64时,就没有示数了?只有加载砝码后才有示数。这里的PGA可取1 2 4 8 16 32 64 128.手册上将当PGA为1的时候能够有效识别的电压为4.7uV,是不是我的电压只要有4.7uV就能被检测到,而不是当变化4.7uV才被检测到?如果是前者的话我的差分输入信号已经是180uV(差不多是恒定的了,变换很小),为什么还是检测不到了?当PGA被设置成128时 可以识别的电压是75nV,我设置成64的时候就有示数了。但是小于64 就没有示数?不知为何?
另外一个问题:我把AD的内码值乘以当前设置下的最小分辨率,是不是就是实际的模拟电压值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要校准一下输入为零时每个PGA倍率的ADC输出值。

网友B:
还是要仔细看一下你的硬件电路设计。

网友C:
差分信号要看两条线的电压差,ADC检测的是就是这个电压差,而不是每条线的绝对电压值。

传感器输出的最大电压差对应传感器的量程,这个电压差一般最大也就十几个mV。为了检测这个压差,要用PGA放大,放大到几V,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利于ADC工作在最好的状态。测量出来的结果要除以PGA的放大倍数,才是真实的传感器输出压差。

这个压差×变换当量K=工程值(重量、张力等),k可以查传感器手册,也可以自己刻度,进一步校准。

最好还是问一下老师,给你一个明确的方向,别这么没头没脑乱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家的不辞吝教,这里的都是我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件没问题的

网友D:
确定你显示的是原始的内码数,而不是经过你的程序加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