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用过STM32F0的ADC和DMA吗?

楼主(2012-07-17):
我用三通道DMA采集PA0,PA1,PA2的管脚电压。对应ADC Channel为0,1,2.但是在DMA的目标buffer里,bufer[0],bufer[1],bufer[2]分别对应的数据分别是PA0,PA2,PA1,而不是PA0,PA1,PA2。在STM32F103里面的设置函数里可以设置转换顺序,但是STM32F0里面是默认的。哪个大侠知道怎么修改DMA对应的转换顺序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B:
bufer[0],bufer[1],bufer[2]分别对应的数据分别是PA0,PA2,PA1

网友:
我用三通道DMA采集PA0,PA1,PA2的管脚电压。对应ADC Channel为0,1,2.但是在DMA的目标buffer里,bufer[0],bufer[1],bufer[2]分别对应的数据分别是PA0,PA2,PA1,而不是PA0,PA1,PA2。在STM32F103里面的设置函数里 ...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是在什么地方看到ADC对应引脚的》?
我在手册找了,没有看到啊

网友C:
找一个例程,分析下,在看资料,这样可能更清楚

网友D:
好似是默认的。。不能自已设置顺序。。。给一个脚高电平,其他脚给低电平,就可以知道对应引脚了。。我是这样测量出来的。。

网友E:
野火的ADC例程就是使用DMA模式的,用的是F103芯片,建议楼主参考下

网友F(2012-08-18):
STM32F051的ADC_DMA 样例程序有错误,

注意: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这个校准要放在  ADC_DMACmd(ADC1, ENABLE);  的前面。这样就正常了。

网友G(2015-08-11):
有朋友试过,DMA顺序正常了吗?

网友H(2015-12-25):
一样的问题,没找到设置转换顺序,DMA转换过来的顺序是乱的,看来只能量引脚了。

网友I:
8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