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54压频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我参照网上的电路接线,用AD654搭了个压频转换电路,见附件。输入0-5V,用电位器分压,3脚接5K电阻,6、7脚接104,调节输入电压,频率正常应该在1K以内。可是实际频率在37k左右波动。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A:
电容用表测一下,

楼主:
谢谢!我测了一下,一百零几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