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MSP430G2553做一个电源控制器加输入面板-IIC通信

楼主(2012-07-17):
在做一个可调的恒流电源,电源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需要一个参数的输入面板,就想到试试用MSP430G2553做一个输入面板。还有就是电源控制也用MSP430G2553来做。自己的板下载部份有问题,芯片还是好的,借了同学的板来玩了一个星期多,从compareA,UART,ADC,Timer,IIC,都用上了,做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本人是菜鸟一个,程序不是很优化,希望大家多多提提意见。
     电路图比较简单,每个程序前面有各IO口的分配情况,总共分成3块,光耦隔离采集Vdc,Idc信号给电源控制部分,电流控制部分用了compareA(用一个可调电阻设定参考电压,保证在以下电压工作),ADC(用了75mV,200A分流器,将信号经采集放大模块输入到电源控制器),IIC,与输入面板通信,得到加工参数。UART,获取工作时的参数输入到电脑里,做一个人机界面用。
所用的东西的整体照:

电源控制部分:

按一复位健得到参数后,按一下star,P2.0与P2.1输出高电平给驱动电路,电源主电路拓扑为boost电路。当电压,或电流超过设定值时,输出低电平给驱动电路。

线性光耦采集部分

采用线性光耦把采集的信号放大,跟随,偏置,整形,滤波等,再输入到电源主控制器

输入面板:

本程序有两个参数的输入,按save保存到parameter1 and parameter2,主电源控制器按reset读出这两个参数。

模拟采集电压,电流部分:

通过分压得到与实际会采集的电压,模拟采集电压,电流信号。

分享一下输入面板的程序

楼主:
东西还需要装到前段时间做的电源那调试检验一下,驱动电路跟主电路没有在这里贴,迟点时间做出来了,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期待用微距拍的照片:)

楼主:
很可惜没有两块都可用的板,两块一起调试,真的会很过隐的,只有一块板可以下载,麻烦,能用的还是借来的,我前段时间发的贴说板的问题,没人回,哎

网友B:
这个不知道LZ焊了多久啊,怎么不去打几块样板回来,拼的好的话,价格和你买板子焊差不多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图片要这么清晰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不是做板的,呵呵,我是学生,没必要这样,玩玩的,做板对于我来说也不便宜,这样板也要60,采集那块就是60元做回来的,可时间还要一个星期,自己焊,一个上午或下午就焊完,再加半天,大概程序就出来了,时间用得最多是的还是细小的问题调试。主要是自己有空板,以前做留下来的,闲着也是闲着,凑着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想搞多个马甲弄个回来

网友D:
我的板不知道能在第七期看到不 哎  还得等 谢谢分享

网友E:
为什么不整理出个原理图来呢?那样看着多明了啊。

楼主:
上传一个视频,前天拍的。现在才能发
http://i.youku.com/u/id_UMjQxNTc3OTA4

网友F(2013-05-22):
楼主做的蛮不错的啊,动手就可以有成绩的

网友G(2013-09-17):
自己刻板的话成本也不会太高的!

网友:
可以通过AD输入来实现转换电压输入,节省按键的。

网友H(2014-08-02):
是成功让两片msp430g2553协同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