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通过外部中断结束子程序?有流程图

楼主(2012-07-17):
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时想懵了。从主程序进入一个子程序,是多重判定那种,包含for,if,while,延时等等,要求外部中断响应,中断程序结束后不在运行子程序,直接返回主程序中,请问怎样实现?

网友A:
中断设标志,子程序判断标志提前结束

你这种想法基本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B:
无语了,哪有这么干的

网友C:
这个思路很新颖!不过,不合规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道理是个什么情况啊~~新手求解

楼主:
4# dlyt_test001 请问不合规范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中断可能随时发生,你怎么知道是什么程序被中断呢,被中断的程序用了多少堆栈,你怎么知道呢,

这种想法用RTOS可以实现,在中断中将某个任务直接删除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任务有独立的堆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所以程序结束就要做出中断触发的,这也是我不知道怎么做的难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在中断函数中goto到主函数里面吗?好像不能跨函数吧

网友E:
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一时想懵了。从主程序进入一个子程序,是多重判定那种,包含for,if,while,延时等等,要求外部中断响应,中断程序结束后不在运行子程序,直接返回主程序中,请问怎样实现?
115598 ...
引用 楼主:

你想让程序崩溃?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没有道理是个什么情况啊~~新手求解
引用 楼主:

LZ想让程序崩溃?

网友F:
中断中设标志  子程序查询到该标志位就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样的话子程序要设定很多个 if ()retun(0);吧?特别是当子程序有延时的时候

网友F:
void foo(int bar)
{
    do {
        /* Do your business here */
        // ...

        /* return detected */
        if (flag) {
            return;
        }
    } while(1);

    return;
}

网友C:
4# dlyt_test001 请问不合规范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对于嵌入式开发,源代源写完之后,都要经过针对代码的测试(不是代码调试)。
具体可搜索“CMM等级”、Capability Maturity Model

网友G:
中断可能随时发生,你怎么知道是什么程序被中断呢,被中断的程序用了多少堆栈,你怎么知道呢,

这种想法用RTOS可以实现,在中断中将某个任务直接删除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任务有独立的堆栈 ...
引用 网友A:

这里已经讲的很清楚了
简单点 就是在中断中修改 PC
问题是修改PC 将给软件处理带来茫茫多的问题,处理不当,程序随时崩溃

网友H:
出栈的时候改SP

网友I:
不按套路出牌的事情少做

网友J:
就算能实现也不建议这么做,容易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错,又难debug

网友K:
汇编能轻松做到,毫无限制。

网友L:
子程序:
unsigned char K1Flag  =0;//未启动
void K1()
{
        K1Flag = 0x55;//启动

        while(K1Flag == 0x55);//判断中断是否结束
}

中断程序:
void int()
{
        unsigned char IntFlag = 0x00;
        if(K1Flag == 0x55)
                IntFlag  = 0x55;//确认当前的状态

        ...............//中断处理程序

        if(IntFlag  == 0x55)
                K1Flag = 0x00;//清楚子程序标志位

        return;
}

网友L:
我的理解是楼主想在子程序去启动中断,而主程序不去管中断,在子程序启动之后,中断的东西才算数,那么就设定一下,子程序中回去读数据也好处理数据也好,主程序不去管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