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串口发送程序咋电脑接收不到呢

楼主(2012-07-17):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下你的板子有数据发出去吗?再看下接收软件的COM口选择和波特率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没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B: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ENABLE);
放在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前面试试

楼主:
试了,不行!!

网友C:
对于 STM32L,必须设置AFIO,类似于这样: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网友C:
其实stm32l应该有好几个USART 的例子,仿照例子来改,应该比较容易。

网友D:
在线仿真一下看串口启动没

网友E:
其实stm32l应该有好几个USART 的例子,仿照例子来改,应该比较容易。
引用 网友C:

找个USART 的例子对照着看下

网友F:
仿照例子改,应该是最快的办法

网友G:
可以参考一下ST的官方例程

楼主:
官方的例程printf 我下到discovery板子时,都是乱码!

网友H:
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接收的问题已解决,解决方法如六楼所说的。
对于 STM32L,必须设置AFIO,类似于这样: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1);

但接收到的还是乱码这问题还没解决,我自己还的进一步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