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示波器点单片机某个PIN脚死机

楼主(2012-07-17):
有的时候在用示波器笔棒点工作中的单片机某个PIN脚,如SDA SCK这样的信号,系统会死机,拿掉就不死了....不知这个现象如何解释...
   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现象,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意思是碰到那几个管脚后,单片机就暂停运行,拿开就运行如初么
我没碰过这现象

网友A:
一般是,表笔碰到管脚,单片机就复位。但是,出现的概率又不是100%。

网友C:
检查示波器地线是否接好,探头是不是在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