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和菜鸟的我建议下~谢谢!速度关注!!

楼主(2012-07-17):
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我们是要做三轮的车子,还是四轮的呀?!
三轮(四轮)的车子要买哪款!?新手求教呀!!

网友A:
这两个好像难度都不大吧,应该做两轮的或一轮的平衡车

网友B:
很明显应该买轮子,自己造车

网友B:
锂电池 轮子 传动带 电机 是直接买现在的

然后,买一块铝块,铣出车架子与一些转向到的擒纵连杆来

做电路板固定在车架上,控制运动电机和转向电机的动作不就可以了。
还可以用可乐罐做个车身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