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请教:如何判断sja1050是否坏了

楼主(2012-07-17):
如题,用sja1050时,CANH,CANL上能检测到输入信号,TXD和RXD上检测不到信号。是不是sja1050有问题

网友A:
供电没问题的话,反过来用发送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供电没问题,是5v,我是在PCI9820i跟stm32f103c8t6之间通信。9820发送时,CANH,CANL上能检测到信号,TXD和RXD上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