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如何更改封装?

楼主(2012-07-17):
我只有一个PCB图,没有原理图,PCB上的一个封装搞错了。我想改一下。如何做到啊。

网友A:
进入ECO模式改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啊,我不大会用这个软件。

网友B:
然后再选那个7400*7100标志,就是change component
然后选择要更加的封装点击add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B:
;P 是F大侠教我的

网友C(2012-11-01):
跟边学习一下

网友D(2015-04-14):
在EOC模式下,选那个7400*7410标志,就是change component ,点击选中需要更新的封装,然后右击选择library browse,找到你的新的封装,选择replace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