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0Pin MCU FSMC的应用咨询...?

楼主(2012-07-17):
根据ST datasheet描述,100pin mcu 的fsmc只支持NE1和NCE2,意味着只能外挂Nor/PSRAM和无中断功能的Nand,并且低地址A[15:0]和D[15:0]是复用方式。
请问:
1:NADV信号是否只有在Nor模式下才能有效输出锁存信号,而在SRAM模式下输出无效信号?
2:如果外挂一颗IS64LV25616这样的SRAM,该如何将复用的A和D分开?
3:如果使用100pin这样的FSMC,是否一定要外加地址锁存器,诸如74XX573这样的芯片才能将复用的A和D分开?
4:如果使用100pin这样的FSMC,市场上有没有可以自己解锁出总线上的A和D的SRAM或者Nor,ST有没有这样的chip?如果有请推荐几款?
谢谢各位能详细解答问题,最近着实被FSMC整晕了!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忙解答一下,香主也不管吗?

网友A:
给你上传了两个文件,你看看,我最近也在弄这个,还不怎么熟悉

网友B:
1.复用模式下NADV就有用的。这个复用模式使能在MUXEN@FSMC_BCR,不在于你是连接NOR或SRAM。

2.使用外部锁存器分开

3.同2

4.有些memory有内部锁存的,没用过所以型号没记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