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加MOSFET恒流源给电池充电

楼主(2012-07-17):
如图所示。用这个电路给镍镉电池充电,充电电流1A。3脚接TL431输出的2.5V基准电压。A点电压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用来驱动IRF540N是否有问题?如果VCC足够大的话,1A的充电电流能否实现?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不要直接用2.5V的基准,电压太高,1A的电流,Re损耗太大
A点电压怎么算,你好好看看你的上一贴

楼主:
刚才我实际实验了一下,用431提供的2.5的参考电压,,按照上图连接,三极管如果用S8050,那么图中2.5的电压是恒定的2.5V,搭配电阻,可以恒流。但是当我换成场效应管IRF3205,我加的VCC是10V,RE取的是3.7欧姆,预计恒流675ma,随着我改变RL的电阻,图中2.5的电压就是变化的,范围是从0到VCC.....。不知为何?问题出在哪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参考电压我修改成0.2V,如果还是1A的电流,那么这个电阻Re=0.2欧姆我用色环电阻会不会很热?用陶瓷电阻可以不?

网友B:
顶贴
另外从二楼的签名来看应该是一个徘徊在牛A与牛C之间的人!!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运放的电源是多少V??

网友D:
当换成场效应管IRF3205,加的VCC是10V,RE取的是3.7欧姆,预计恒流675ma,随着我改变RL的电阻,图中2.5的电压就是变化的,范围是从0到VCC.....。不知为何?问题出在哪呢?

RL由大变小, Re 的电压是变化的. 应该是从 0 到 2.5V 之间.
A 点的电压完全是由 IRF3205 的特性来确定的.
如果范围是从0到VCC.....。可能 IRF3205 坏了, 或者型号弄错了.

网友E(2012-12-06):
运放是什么工作状态呢?线性区?还是比较器?望高人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运放是什么工作状态呢?线性区?还是比较器?望高人指点。

显然运放线性工作。
离开线性区,恒流不能保证。

网友E:
既然是恒流,那么即使RL的改变,只要保证MOS管还工作在恒流区,电流理应不变吧。反过来分析,MOS管工作在恒流区,一定的漏极电流对应的栅源电压就是确定的,这样说来图中的A处电压是由MOS管确定的。那MOS管又是怎么保证能工作在恒流区呢?运放工作在线性区,它又是如何保证它工作在线性区呢?一般是反馈,但是图中的反馈网路怎么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