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c8051f020

楼主(2012-07-17):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书吧

网友B:
通信要一点一点调。
最好先找个开发板,搞定里面的串口通信。
再把你的相关代码写到开发板上,调试,这样可以分清是你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C:
我这有C8051Fxx调通的串口程序--》只有串口程序,有指令投,校验,长度字
要的话加我QQ,给你发站内信了。

网友C:
帮你看了下,c8051f要注意以下几点:
1.关狗-》有了
2.输出IO口要编程控制;你没有哦!初始化里面加一句    P0MDOUT   = 0x05;
两个串口都可以驱动了。
改一下再看看吧。

网友C:
调通了,记得结贴给分是个好习惯啊。

楼主:
搞定了,确实是像5L说的,少定义了个P0。感谢各位达人的帮助 ,先结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