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调试了24l01+和CC1101都会有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无正文)

楼主:
这些参数怎么配置才是最优啊,

波特率,频道频率什么的。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IOCFG2,0x01);         /*接收*/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IOCFG1,0x2e);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IOCFG0,0x06);        /*发送指示用*/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IFOTHR,0x47);          /*fifo界限*/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SYNC1,0xd3);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SYNC0,0x91);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PKTLEN,0x11); /*包长度*/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PKTCTRL1,0x05); /*地址检查 RSSI and LQI使能*/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PKTCTRL0,0x04); /*CRC使能,固定长度*/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ADDR,0xff);         /*本身地址*/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CHANNR,0x00);         /*频道*/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SCTRL1,0x06);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SCTRL0,0x00);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REQ2,0x10);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REQ1,0xa7);           /*载波频率*/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REQ0,0x62);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DMCFG4,0xc9);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DMCFG3,0x93);         /*频道宽度速率调制模式曼彻斯特使能同步字频道间隔 */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DMCFG2,0x13);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DMCFG1,0x22);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DMCFG0,0xf8);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DEVIATN,0x34);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CSM2,0x07);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CSM1,0x3c);        /*发送接收完后状态, 发送后进入空闲,*/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MCSM0,0x18);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OCCFG,0x16);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BSCFG,0x6c);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AGCCTRL2,0x43);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AGCCTRL1,0x40);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AGCCTRL0,0x91);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WOREVT1,0x0a);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WOREVT0,0x94);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WORCTRL,0x31);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REND1,0x56);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REND0,0x10);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SCAL3,0xe9);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SCAL2,0x2a);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SCAL1,0x00);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SCAL0,0x1f);

          /**/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RCCTRL1,0x41);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RCCTRL0,0x00);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FSTEST,0x59);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PTEST,0x7f);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AGCTEST,0x3f);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TEST2,0x81);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TEST1,0x35);
          CC1101_W_Config_Reg(CC1101_TEST0,0x09);

楼主:
不死机了

网友A:
你怎么解决的?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没处理好,好好处理下可能死机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B(2013-07-27):
楼主,你是怎么处理的?中断部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的~求指导!!!

网友C(2013-10-18):
接收一段时间后,必须重启才能再接收,感觉应该是主机状态控制的问题
RX_time超时了

网友D(2014-04-11):
引用 网友C:
接收一段时间后,必须重启才能再接收,感觉应该是主机状态控制的问题
RX_time超时了 ...

我也遇到了,接受一段时间后就卡死
cc1101_write_strobe(CCxxx0_SRX);                //进入接收状态
上面这句执行完毕后,正常要等待GDO0变低,再继续读取,但GDO0却一直为高,就此卡死。我目前的处理是检测到GDO0超过100ms不变低,就初始化模块,一切重来。另外做了个计数器,死一次就加1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试过死掉的时候用cc1101_read_status(CCxxx0_MARCSTATE) & 0x1f读取状态、重新进入接收模式等等都无果。目前这样算是暂时稳定的解决了,测试过连续工作10天OK,死机计数器每天都记录到5~10次死掉重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接受一段时间后就卡死
cc1101_write_strobe(CCxxx0_SRX);                //进入接收状态
上面这句执行完毕 ...

我也遇到死机现象,怀疑是人手触摸住芯片引起的

网友F(2017-04-07):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死机现象,怀疑是人手触摸住芯片引起的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