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通过电源串联实现升压120V呢?

楼主(2012-07-17):
(无正文)

网友A:
只要是隔离的  应该问题不大  注意流过各个电源的电流

网友B:
有米的人啊

网友A:
有米的人啊
引用 网友B:

是   相当的有米

网友C:
是说两个或两个伊桑电源串在一起,实现低压升高压?

这多麻烦啊,直接在第一个那里倍压一下不就行了么?
或者说,两个串联,那这两个电源的变压器都要单独设计,要求不一样。

网友D:
串联  基本不行  A电源串B电源  电源本身就是负载  这样不行  楼上说串联隔离  除非加二极管  那不如做成倍压电路算了  呵呵

网友E(2012-11-28):
楼主的方案,只是多个电源供电,并有二极管作ORING,单个电源都是24V转7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