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喜庆QuartusII12.0在RHEL6上安装成功!

楼主(2012-07-17):
开贴喜庆QuartusII12.0在RHEL6上安装成功!
成功成功成功
有图为证,如下,有图有真相

但现在还不知道如何搞定USB Blaster呢?

真心希望Cadence SPB16.5也能抓紧时间出linux版,这样我就可以在linux下安心工作了。

网友A:
希望装ISE

楼主:
据说ARM公司又出新作,DS-5还有社区版,真是发疯了,借助了IBM的开源软件框架Eclipse,把java的东东搞进来了,很混乱啊。真应该学一下人家Altera用QT来做。唉
不过也好这样就可以使用 DS-5免费版的。
我最近又开始拆腾了。

猴哥你要不要试试?

网友A:
据说ARM公司又出新作,DS-5还有社区版,真是发疯了,借助了IBM的开源软件框架Eclipse,把java的东东搞进来了,很混乱啊。真应该学一下人家Altera用QT来做。唉
不过也好这样就可以使用 DS-5免费版的。
我最近又开始 ...
引用 楼主:
哈哈,还是XILINX好啊。
哈哈。瞎折腾~

网友A:
你装的32还是64位的操作系统?
我正犹豫呢。

楼主:
QuartusII 12.0是32-bit的
但是当我安装Modelsim-Altera的时候却出问题了,官方的安装包什么错误都不提示,直接退出了。
唉。。。。。

网友B(2012-10-11):
我的Q12也可以安装,但是devices安装不了,在路径那一步不能next,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没有devices的话,Quartus还是不能用啊!

网友A:
QuartusII 12.0是32-bit的
但是当我安装Modelsim-Altera的时候却出问题了,官方的安装包什么错误都不提示,直接退出了。
唉。。。。。
引用 楼主:
我的ISE14.2成功装上CentOS

网友A:
我的Q12也可以安装,但是devices安装不了,在路径那一步不能next,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没有devices的话,Quartus还是不能用啊!

引用 网友B:
换ISE

网友C(2012-12-14):
(没玩过,问一下)你们用linux玩这些的时候,有在linux下对应的下载工具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