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如何做好IC保密

楼主(2012-07-17):
去年跟一个熟人用义隆IC写了两个程序,下批量试产好了,量大最后他拿去**,对我们方案公司来说很受打击,现在是打算不用义隆,同时自己打字,划出单独的软件办公区域,不准客户参观工程部。不知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应对方式不,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收开发费定金,后期返还

网友B:
现在这社会, 早就没有什么诚信可言, 要不你的设计做到**不出来, 要不将你的合同订得完善一些.
很同情楼主, 但真的没有好办法

网友C:
OTP单片机解密比较简单,值得研究。

楼主:
看来对于那些狡猾的客户,只能收取开发费,起量之后可以退回,这样也算是一个门槛,可以防止一些客户同时找多个方案公司一起开发,然后多边杀价。

网友D: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在本朝!

网友E:
这个问题是一直以来存在的困扰,那就跟用什么芯片有关了.可多交流下.

网友F:
找高手**一款单片机,价格1W-2W,觉得有把握才来,我不能浪费IC了,呵呵,请理解,诚心请联系手机13632508280,QQ905038666 李先生

网友C:
是不是STC15系列? 破出来不但可得你的**费,还可的姚老板的10W悬赏。

网友G:
10W不多,没有兴趣。;P

网友H:
姚工表示木有压梨

网友I(2012-08-24):
推荐楼主换西门子的SLE4442的IC卡试试呢!!!

网友J:
还有就是换冷门的IC

网友K: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C:
其实有的,只要你能找到这颗IC内部有每种参数是这颗IC唯一所独有的,且能读,但不能修改,那就有办法加密的,好好想想,有的,外加一个存储器。

网友C:
补充一点:不是系列号,应为别的IC也可以烧出和这颗IC一模一样的系列号来。

网友L(2012-10-18):
别告诉他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L:
找片冷门的芯片试一试
  1. 18718935822

网友M(2012-11-28):
提供加密芯片

网友N:
赛元的单片机现在**不了  呵呵呵呵呵   看我的签名哦

网友O:
用lgt8f08a芯片吧,180um工艺,**不了。

网友M:
使用加密芯片

网友N:
有谁有ic加密的 办法哦 现在很多人需要呢   这个以后发展会不错的呢  加密还是高技术啊

网友P:
用加密芯片,增加2元左右,不能拷贝,抄板白抄,谁抄板谁亏死。
需要者联系我,18680376055,黄工

网友A:
现在有专门**加密芯片的,甚至不用IC开盖就可以

网友Q:
有这么厉害吗?

网友R:
加密使用差异化技术才是出路,

做成必须学习后才能使用,利用元件的离散特性

网友A:
要学习苹果的加密方式,内置的加密数据不要一次用完,每次软件升级就调整下加密数据。
现在的苹果线,N多人**,也只是现有版本,苹果一升级,**就的再来一遍。

那种简单的外挂个加密IC的,如果主控的程序是从不升级的,**就简单很多了,如果主控是经常升级的,那安全系数至少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P:
楼上理解错误,加密芯片里面有MCU,可以运行用户的关键程序,加密芯片的数据是无法明文读出的,即使你得到主mcu的程序,也没有用。和升级不升级没有关系。

网友A:
苹果用的加密芯片是TI的,你觉得你的IC加密技术可以比TI更强吗?

加密IC内有MCU不假,但总要通过IO与主控MCU通讯,**外部IO连线的难度总比IC内部的连线要简单很多吧

网友P:
to楼上
TI也是像我那么用的,你觉得你能**他们之间的通讯吗?除非你能分析出加密算法

网友P:
事实上,加密芯片和住mcu之间的通讯每次采样下来的值都不一样,但是实际内容却可能是一样的这就是加密。你怎么分析?

网友S:
说到底加2块钱,老板肯定蛋痛。小东西加密也没什么必要性,成不成功还得看你市场运作

网友A:
主控MCU拿到加密IC的数据,要解密,才能去判断是否是有授权的。
这样,你必须为用户提供SDK,各个客户之间的加密方式是相同的,仅仅是密钥不同
然后,然后我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A:
如果他老板敢拍着胸脯说,被**了,他赔偿所有损失,这颗芯片100块钱都不贵

网友T:
呵呵,没有**不了的单片机,只是看值不值得**!

网友U:
嗯 楼上言之有理 :D

网友V:
还是盾更厉害一些,看值不值得防。通用MCU,防抄板加密IC, 所用技术还属于小儿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老板敢拍着胸脯说,被**了,他赔偿所有损失,这颗芯片100块钱都不贵 ...

如果主芯片才X元,加密芯片100元,谁承受得了啊。其实苹果对硬件厂家也很抠门的。

网友N:
赛元的单片机 现在还不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402892-1-1.html

你可专门开一贴介绍你的公司和加密芯片产品,跟进网友的讨论。
正面推广你的芯片,有此需求的网友也许就成了你的客户。

我给你置顶,如何。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你可专门开一贴介绍你的公司和加密芯片产品,跟进网友的讨论。
正面推广你的芯片,有此需求的网友也许就 ...

做了一篇加密芯片的思考的** ,版主是不是给我置顶啊:lol

网友O(2012-12-29):
OTP MCU的加密方式大多采用熔丝加密,擦除状态是FF,烧录后为00是加密,目前比较常用的解密方法大多是分析版图后找到MCU的配置和加密区,然后通过只开露出配置区加密区窗口,用紫外线照射窗口,擦除配置加密区。而程序区是盖住的,所以能保留而不被擦除。现在通行可靠的方法是用MCU的唯一ID来加密,即使读出代码也不能使用,因为烧录方法利用了ID做算法加密。

网友E(2013-05-21):
现在再难解的芯片都可以解的了,只是要看有没有人愿意花钱去解.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价格就便宜下来了.

网友W(2013-08-09):
有次开发一个液晶显示的,我就在程序里加了开机显示我的电话号码。

网友X:
我做的OTP产品编译了我的数字签名,把我的大名编译进去,谁敢抄我有证据在手。

网友O:
引用 网友X:
我做的OTP产品编译了我的数字签名,把我的大名编译进去,谁敢抄我有证据在手。 ...

一样抄你的,关键的是你不知道谁抄你的,所以还是要让人抄不了你的才是正确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我做的OTP产品编译了我的数字签名,把我的大名编译进去,谁敢抄我有证据在手。 ...

我能在**后的文件里将你的留言修改了,你信不?

网友Z:
我有一个好办法,,你把你的单片机上面的标识抹掉,,然后再打上另外一中单片机的型号,,或者自己创造一个号,,这样别人就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O:
OTP MCU的加密方式大多采用熔丝加密,擦除状态是FF,烧录后为00是加密,目前比较常用的解密方法大多是分析 ...

这个方法很厉害啊,,每个单片机的ID可以做成不同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M:
做了一篇加密芯片的思考的** ,版主是不是给我置顶啊

要是加密技术过关的话,,说不定就加酷了,,

网友AA:
好像没有破不了的吧,破不了就仿功能,再改进。

网友AB:
要破的,找我。

网友AC(2014-02-13):
:lol要加密芯片  找我,多重防护

网友AD:
选型时不能选太冷门的,否则生产起来麻烦,可以先看看哪些常用IC的解密费用高,例如松翰的2511,**要7-8K,还不如找个公司重写,这样相对安全一点。

网友AE:
用STC的15系列的产品呀,采用第八代加密技术,可以选用无字的芯片,然后结合STC的ID号加密,用户自定义加密,发布项目程序等STC特有的功能,再也不用怕被解密了,姚工悬赏10w来解密,真有这个水平就来解了试试看吧,也没有损失

网友AF:
可以用笙泉的MA82G5B32加密芯片,这颗芯片带有实体唯一 ID 号﹝长度为 128 个位﹞,客户可利用此 ID 号,配上自有的加密算法,让自身开发的产品,更具保密性及唯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