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220v火线中的电流有效值

楼主(2012-07-17):
电流大概有2A左右,在火线中窜一个100mΩ的电阻然后测2端电压,这个电压要用运放放大一下然后用AD637测出有效值来。也就是说运放的2个输入端要直接在220v上,担心把运放烧了。
  请教一下这电路是否可行,如何修改?

网友A:
像这种一般都要隔离的。。。

你说的运放直接接在220v上  采样是差分的

网友B:
淘宝搜电流互感器,2~5元一个。要不霍尔电流传感器,ACS712ELCTR-05A,7.5元。都是隔离的,都没你那个便宜。你那个只要保证安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其实运放差分输入的电压<1V的这个电压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运放的2个输入端是不是能单独承受220v?
今天下午我试了一下把ua741运放输入端接到这个电阻2端,没有出现什么问题,运放没有通电就光接2个输入端。(UA741运放内部输入端好像没有保护二极管,所以选这个)
  运放通上电后还没把握是不是还行

楼主:
请教楼上电流互感器和霍尔电流传感器 那一种对对电流的检测精度高?

网友C:
这个测试隔离了后效果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