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7-17):
如题 ,,,,

网友A:
应该是把正负输入电压按比例缩小,并且输出以1.84v为基准的电压,供给ad

网友B:
算一下就知道了,将正负输入电压转化成单端正电压

网友C:
"将正负输入电压按比例缩小,并且输出以1.84v为基准的电压"

网友D:
Vout=1.84*(R19+R20)-R19*Vin

网友E:
就是反相放大,虚地由0抬高到REF而已,VO=(1.84-Vin)R19/R20+1.84

网友F:
虚地抬高 有何意义?

网友G:
ADC只能采样0-VCC的范围,如果输入小于0V的信号,必须将0点抬高

网友H: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