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f系列单片机汇编语言的配置字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24F单片机与8位单片机的配置字的写法不一样,不认__CONFIG指令,据说可以用类似下述语句实现配置字:config __CONFIG2, IESO_OFF & FNOSC_PRI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FF & POSCMOD_XT。

可问题是在编译时我把 __CONFIG2改成任意字母都能通过,我有点糊涂了,上述语句真的能生成正确的配置字吗?

还有用C语言编程时,如何配置编译器才能生成*.s的汇编源文件?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
示例如下:
        config __FWDT, WDT_OFF

        config __FBORPOR, PBOR_ON & BORV_27  & MCLR_EN

第二个问题:不知道,不会c

网友B:
到官网下载一个PIC24的DEMO程序,里面肯定有类似的代码,依葫芦画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