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管理芯片 调频模式

楼主(2012-07-17):
(无正文)

网友A:
有效不有效好像是跟应用相关的

网友B:
楼主,你提问的时候就不能把问题弄的清晰点吗?把问题说清楚点!
     FAN7527是一款功率因数校正器,是为了提高负载的功率因数,FAN7527提供简单和高性能的有源功率因数校正。FAN7527电子镇流器,低功耗,需要最小板面积减少元件数量和低功耗的高密度电源进行了优化。内部R / C滤波器消除了外部连接R / C滤波器的需要。内部误差放大器和乘法器输出钳位,提高过冲和限制电流。还增加了特殊的电路,以防止空载失控条件。与电源电压无关,输出驱动器钳位电路限制了功率MOSFET的栅极驱动的冲。这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我用示波器观察VDS波形,由于是变频的,我怎么观察波形?

网友B:
变频的还用示波器观察不了啊?不可能吧!示波器都观察不了波形的话我就不知道用什么仪器了,你要问什么问题最好说的越清晰越好!这样别人才能帮你解决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可以观察到,请问观察什么?20k,30k,40k,50k,60k,70k,80k还是多少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