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M无线话筒

楼主(2012-07-17):
材料:
电感
瓷片电容
pnp三极管
电阻
电池
麦克风
电解电容

   制作时间:30分钟
   难易程度:简单
   geek指数:中等

上图!

先准备原件:

楼主:
绕电感的铜丝:

楼主:
效果:

插入原件:

焊接电线:

完成后:

麦克风:

电源:

变压器:

本次制作成功!只不过声音效果不太好,估计是电感的问题,铜丝不一定是0.5mm的,那是从变压器上拆下来的,很像0.5的,所以,就绕了,不过还是能听到声音的。

这次我专门用洞洞板制作的,这次不会有人再喷了吧!!!!

网友A:
1、你的电路太简单;
2、偏置电阻太小了;
3、高频电路,连线要尽量短,不然频率漂的很厉害
4、懂的话就给MIC加一级放大,然后用电池供电,效果就好了。

网友B:
不错,精神可嘉,振荡器是最基本的电路,实践后再总结总结,再实践,多搞几个来回就能做完美了。

网友C:
这样的无线电路性能相当不好,我做过,很容易频飘
不过作为刚入门的DIY还是可以的
做产品基本不行。

网友D:
楼主七年级上册英语书是亮点...

网友E:
电路太简单了,话筒加一级放大的效果要好很多,再有就是频率不是很稳定。

网友F(2013-08-05):
佩服,学生党用了不少芯片都还没搞定,楼主这个频率有多高?

网友G(2013-10-08):
刚刚看到,学习了

网友H:
不错。。好像电路简单了点!

网友I(2015-03-02):
电路太简单了,连接线乱七八糟的,这样不会出现好声音的哦

网友J(2015-04-06):
有图有真相,好评:victory:

网友K(2015-05-12):
能传多远?

网友:
楼主不会刚上初中吧?我那会儿烙铁都没摸过呢。楼主前途无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