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问大家关于即将到来的TI杯该如何准备???

楼主(2012-07-17):
本人开学大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目前学过的有电路分析、模电、数电、信号、高频。虽说上课学过,但是感觉老师讲的和比赛要用的差好多,请问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TI杯模拟电子设计大赛该如何准备提点意见和建议,我准备在比赛的时候选择信号类的题目,该如何准备,该看哪些书呢?谢谢大家!!!

网友A:
具体题目具体分析!

网友A:
这可能都是工作了的朋友,你有问题发上来!O(∩_∩)O~

网友B:
曾经参加电子设计的时候也是无头绪,后来发现是自己基础不够扎实
有扎实的基础,在看看你需要准备的项目方向。模块化的准备好

网友C:
先把老师教的基础知识全部吃透吧

楼主:
4# 捡漏王子 请问具体哪些模块?谢谢!

楼主:
5# 职场新鲜人 嗯,正在看……

楼主:
3# 一两研发 好的!谢谢!!陆续我会发问哦!

楼主:
3# 一两研发 如图是三角波发生器,前面的是方波发生器,后面的对其进行积分,请问一下具体给定一个三角波的频率和幅值应该如何计算电路中相应的参数?(如果能具体先仿真一下会更好)

网友B:
模拟电路上说的相当清楚 9# 810629123

网友D:
学好基础的,就能融会贯通

网友E:
找到往年的经典案例,深入学习之,此外把基础打牢

楼主:
10# 捡漏王子 我看过的,但是书上讲的是Vo=—R1/R2,T=4R1R6C/R2,但是,其实算的话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个公式,需要再做一些调整,而且调整幅度还挺大……希望给出建议。ps:例如需要产生2V,5Khz的三角波。谢谢!!

网友F:
选用高速AD 和DA这是关键!

网友F:
最还好多弄些高精度的放大器

网友G:
请问下那个有没有人有宽带放大器的电路。。今天搞了一天。。感觉都不行。在10Khz到5Mhz带内纹波不大于1db求大神求大神。。。

网友H:
我用OP27做积分 能到40K 再大的频率没有试

网友I:
上班了,么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