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len的疑惑

楼主(2012-07-17):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char a[1000];
    int i;
    for (i=0; i<1000; i++)
    {
        a = -1-i;
    }
    printf("%d\n",strlen(a));

    return 0;
}
改了一下代码。。100应该是1000的
这段代码执行后的结果实255

请问为什么 啊?谢谢!

网友A:
楼主去查strlen如何判断字符串结束?

网友B:
strlen()函数用于计算非零字符串的长度,从下标0开始,一直统计到终止符 ’\0'
你得到的这个数肯定是在255-1=254,即a[254]这个元素为0.
建议你使用
printf("%d\n",a[254]),将值打印出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你!哈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gdb了一下是,在a[255]=0的

网友C:
a = -1-i;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D:
for (i=0; i<1000; i++)
    {
        a = -1-i;
    }

??a是哪来的,楼主你想做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是a【i】 = -1-i;哈哈疏忽啊,网页里数组a不能很好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