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6.4 :Error[Pe337]: linkage specification is

楼主(2012-07-17):
因某原因,将IAR(EWARM)6.1升到IAR6.4
原来的STM32F103VET程序(3.5固件库)
报错400多个,
(其中一个)
Error[Pe337]: linkage specific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previous "__nounwind __WFI" (declared at line 194 of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E:\MD5\Prog\Libraries\CMSIS\CM3\CoreSupport\core_cm3.h 1059

错误代码主要是:337/338/311 三个,暂没细看,没发现其它错误代码

上面的报错是下面第一行:(core_cm3.h)----固件库的
static __INLINE  void __WFI()                     { __ASM ("wfi"); }
static __INLINE  void __WFE()                     { __ASM ("wfe"); }
static __INLINE  void __SEV()                     { __ASM ("sev"); }
static __INLINE  void __CLREX()                   { __ASM ("clrex"); }

找了一下午还没找到原因....快下班,所以来这发个贴

另在论坛找到一个类似的贴,不过暂时没弄明白

主题:解决IAR6.3编译stm32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44878&highlight=IAR

主题:如何转换IAR EWARM 5.xx 到 6.xx ?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314073&highlight=IAR

网友A:
CMSIS造成的问题,STM32的固件库也进行相应升级,应该就行了。

网友B:
又是个版本差异的问题!
IAR 新版本搞这么大动静, 这几天内核指令的定义居然也有必要换吗?

网友C:
看来最近大家版本差异引起的问题很多,好在这两位大仙都能很快判断出

楼主:
内核问题,

并发现,原来IAR这东西,可以不同版本在同一系统其存,旧程序还是在旧版本中用,以免有其它末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