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实现2A充电么

楼主(2012-07-17):
如图 RL是电池,2A电流充电电路。

论坛上很多朋友说我参考电压取得大,导致RE上损耗太大。经过验证如果RL是我要充电的电池,那么我要2A的电流,RE和参考电压取多少合适呢?2A的话,场效应管IRF3205需要加散热器不,这个电路在电池充电过程内阻变化时,横流特性如何?这个电路在不改变硬件情况下,最大可以做到几A?

楼主:
是镍镉电池。电池容量2AH。

楼主:
系统电源使用的是 AC-DC成品模块。

网友A:
如果RL是要充电的电池,那么要2A的电流,RE和参考电压取多少合适呢?2A的话,场效应管IRF3205需要加散热器不,这个电路在电池充电过程内阻变化时,横流特性如何?这个电路在不改变硬件情况下,最大可以做到几A?

Re 的电压是 2.5V , 这是运放的性能保证的.  2A的话,场效应管IRF3205 肯定需要加散热器不,
这个电路在电池充电过程内阻变化时,如果电源 VCC 足够, 恒流特性应该不错
这个电路在不改变硬件情况下,最大可以做到几A, 可能 10A 乃至更大, 当然条件是 Re 的散热和 IRF3205 的散热条件足够, 可要记住, IRF3205 的热量很大, 可要很大的专业散热器还要考虑风扇强制冷却.
不过, 可以考虑将 运放的基准电压大大下降, 比如 0.5V 乃至更低, 以降低 Re 上的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充电的过程有些疑问。如果VCC我使用24V的稳压电源,充电电流2A,Re为1.25欧姆,那么Re上的压降是2.5,充电前电池电压大约10V,那么是不是场效应管上的DS上的电压就会是VCC-2.5-10 。然后随着充电进行,电池电压逐渐升高,会导致场效应管上的Uds逐渐降低。不知我理解的对否。还有你如您所说,可以减**电压以及Re来降低Re上的功耗。但是场管上的功率耗散应该还是会很大的吧。电池的充电就是场效应管ds上的电压逐渐降低,电池上的电压逐渐增高的一个过程,不知我说的对不?还有A点的电压是如何确定的?是根据2.5+VGS上的压降得来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