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每次启动,目录下就会生成一个错误文件?

楼主(2012-07-17):
pads2007每次启动,目录下就会生成一个错误文件?LOGIC YAYOUT 都会出现,?但是使用正常,就是启动次数多了,打开一看都是错误文本。每次删很麻烦,谁有好的解决办法没有呢?

网友A:
描述的不够清楚

网友B:
错误文本?
是不是你软件有问题呀

楼主:
每次打开PADS就在目录下产生错误文件?

网友C:
你能不能描述的清楚些呢?听不大懂到底是什么意思,重新安装一下,先看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把。

网友D:
不太清楚。建议 你把你的目录给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