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达到哪些测试性能认为一个完美的产品?

楼主(2012-07-17):
没有完整的产品,为了产品做得好,假象一个完美的产品应该具有哪些性能,研发后期的测试主要看哪些性能?
测试分硬件和软件,传输分透传和组网。

硬件:
发射功率
灵敏度
频偏
2次谐波

软件:
丢包率

还应该包括哪些性能? 怎么测试这些参数?

此外组网的协议是双向应答的方式。

目前透传很好,组网丢包率有些高,冲洗能测试产品各个性能,请各位走过的、路过的、懂行的高手、隐士不吝赐教~

网友A(2012-09-07):
1.您说的几个参数都是最基本的参数,一般的Transceiver都有列出他的收发技术参数,尽量把所有参数都验证,比如说接收的blocking性能等,一般通过频谱仪和信号发射器都可以测试了,还有一些辅助设备如耦合器等。
2.不像做手机,现在中国做无线通讯模块的公司大部分对天线匹配这块都没花太大心思,一般都是把测试下发射功率和接受灵敏度就了事了,最好能找天线厂针对每个产品单独匹配一种天线,手机里面为什么每款手机天线都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
3.组网丢包率高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A.设定组网门电平限值,比如说你的灵敏度可以做-100dBm,但是你的组网信号强度门限值肯定要比这个强,比如说设置成-90dBm,这样给芯片留出足够的余量,会牺牲一点距离,但是可以大幅提高成功率。设置门限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Transceiver的RSSI值读取的精确度,二是针对单独的Transceiver追加重复测试次数。说个题外话,有个真理必须得说,绝对不能太相信芯片厂商,不管是欧美大厂还是台湾 国内的都不能太相信,依我的经验,他们每家芯片都有自己各种bug。
B.软件做好信号碰撞避免机制。
C.软件中做好通信重试及路由机制。
D.软件中做好跳频或者分时等抗干扰机制。经常遇到客户说在国内才传输300m都困难,卖到国外2km都很好,周末或深夜一般都比较好。

以上仅个人浅见,欢迎讨论!

网友B:
不同的产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