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函数问题

楼主(2012-07-17):
void Sample::fun()
{

~Sampe();

}

为什么错误?

据说,必须加上this指针,才对

2. typedef voidpf (*alloc_func) OF((voidpf opaque, uInt items, uInt size));

这是什么语法

网友A:
1.任何函数都不能调用类的构造函数,析构函数的。你在这里调用了~Sampe()构造函数,当然是错误的,加了this也不行,这是规定。
2.这里应该是类型定义,定义了一个指向函数OF的指针alloc_func

网友B:
虚构函数不能在任何函数里面调用,他的默认调用就是 你delete obj 以后会自动调用。所以也不建议你家this 调用
另外typedef voidpf (*alloc_func) OF((voidpf opaque, uInt items, uInt size));
我不才,没有看出来。不知道 OF 是干啥的,如果吧OF去掉 就是一个函数指针的声明。

网友C:
在通常写代码的过程中,在一个类的外部,不能显式调用析构函数,这个是基本常识,因为这样对象会被析构,但该对象所占用的内容并不能回收。

在一个类的成员函数中,调用析构函数就更加说不通了,你想想,要是那个成员函数能够成功被调用,那么必须存在相应的一个对象,而在该成员函数中,又要析构该对象,这样对象就不存在了,对象都不存在了,你还怎么调用那个成员函数呢?在概念上是一个死循环。

网友D:
为什么要加this,析构函数的特性吗。
因为其他函数是完全不需要加的嘛。
对这个问题的话,应该是C++的语法规定。

比如规定了类的成员函数不能直接使用类的析构函数。
如果加了一个this,那么就是类似通过例外一个途径访问到其析构函数了。所以就通过了。

析构函数也不一定要析构东西啊。
我直接在里面输出一段字符串也没问题,甚至当构造函数用都可以吧。里面的操作都是我程序员自己定义的。

网友E:
建议LZ找本C++的书,把析构函数那块再看看

网友F:
1.任何函数都不能调用类的构造函数,析构函数的。你在这里调用了~Sampe()构造函数,当然是错误的,加了this也不行,这是规定。
2.这里应该是类型定义,定义了一个指向函数OF的指针alloc_func ...
引用 网友A:

分析的很清楚了

网友G:
以前学习C++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