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7-17):
一个MFC程序,之前通过RS232和下位机通信,程序中用的mscomm控件实现,现在想用USB转RS232,却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受数据,请问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而用串口调试助手可以自发自收数据。谢谢!

网友A:
usb转串口需要驱动,另外再检查下你发出的数据是否被下位机正确接收

网友B:
usb转串口驱动,很多开发板的调试都需要这个软件,安装后,usb转RS232接到pc上后,会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一个COM设备

网友C:
好像需要一个驱动程序吧。

网友D:
自己测试一下,感觉不像是驱动问题

网友E(2012-09-12):
是不是波特率设置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