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瓷介电容制作阻容降压电路,有高频响声?

楼主(2012-07-17):
请教各位大虾~我刚刚使用了阻容降压制作的LED灯,发现靠近听有高频响声,或者是类似电流声的声音,电路很简单就是阻容降压-桥式整流-电解电容滤波-负载就是电阻+LED。没有其他的元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使用了瓷介电容的原因,所以有声音,身边没有CBB的电容,所以也测试不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将电解电容拆掉,好像就没有声音了,但阻容降压是不能没有这个滤波电容的- -。。。。想来请教一下~先谢谢各位指导~

楼主:
明天回公司,加个104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帮助!~~可能高频没有过滤掉???

网友A:
有结果没?应该用CBB电容吧?还得注意稳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的是LED,应该不需要稳压,问题没有解决,换个CBB电容或者安规电容就不会。用陶瓷电容就会有响声

网友B:
重复帖。。。材质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