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有没有5V供电

楼主(2012-07-17):
请教一个问题,launchpad 板上有没有+5V电源。我这没launchpad的原理图。LaunchPad

网友A:
USB接口有5V电压

楼主:
2# tianm 我知道USB口有5V电压,但是板子上有没有引出的点,我想接出来用。

网友B:
板子按键旁边有一个3PIN的插针,那个就是电源的引出脚,你可以测量一下

楼主:
4# figo20042005 测过了,3.3V

网友B:
那应该没有5V电源了,430给3,3v就够了

网友C(2012-08-29):
没有原理图,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还得靠自己,测吧,给430供电3.3v不是很好吗?5v干什么?

网友D:
usb口那里 TP1 T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