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仙们帮我解决一下模拟带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2-07-17):
我想设计一个中心频率为450KHz,通带宽度为70KHz的带通滤波器,最好能基于某一款滤波器芯片进行参数设计,带外衰减不低于30dB。求哪位大侠帮忙回答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L  还以为要设计数字滤波器!
可以到TI,AD公司网站去看看,有目录搜索。

楼主:
都去看过了,没有找到这个中心频率范围的,都是<300khz的。

网友B:
做有源滤波器嘛,用运放,RC搭建

楼主:
好像收音机调幅电路就是450KHz的中心频率,接收机中应该有这样的芯片吧?

网友C:
可以考虑用美信的模拟滤波器芯片MAX274或者MAX275两者使用频率范围不一样,楼主自己下载芯片PDF资料看看;另外,也可以考虑用凌特公司的LTC1562;以上两种都可以用(本人用过),且都提供设计软件,可到相应公司网站下载。  楼主记得给分!!!

楼主:
谢谢六楼,不过你所说的几款芯片的中心频率都达不到400KHz啊?有没有其他的推荐呢

网友D:
这不就与调幅收音机中频差不多吗,再并联个小电容或是调下磁帽,不过调幅中周频带不够宽,你要并联电阻降低Q,然后串多级得到增益。

网友C:
实在不行就用专用的陶瓷滤波器,400kHz+外形尺寸很小,无源的方式有更好的噪声性能,同时降低系统功耗。不过需要定制,国内有好几个做这方面的研究所,印象中成都那边有几家,你自己在网上找找。

网友E:
网上有是例程去搜一下

网友F:
用数字滤波

网友F:
方便而且实用

网友F: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

网友G:
数字滤波不错的

网友H:
陶瓷滤波器,450kHz做70KHz的带通可能宽了点,不好做.LC可能效果好得多,带外衰减优于40dB没问题

网友I:
用LC滤波器吧,陶瓷的做起来费劲点

网友J(2013-01-31):
找到解决方案了没。我是用分立元件搭建的。有源状态变量滤波器形式。但问题是技术指示要我做到1M。怎么调也调不上去。最大也就450K左右。你那有没有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