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TPS79333出来的是3.3V 急急急

楼主(2012-07-17):
ps, AC, vi

VIN=5V  VOUT怎么只有3.0V 左右!!!  咋回事啊,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个IC有多种版本的,固定电压输出Fixed,可调电压输出Adjustable
首先需要确认你的是哪种版本,不过看你的原理图有FB(Feedback应该是可调节的,如果是的话,你应该在FB上加上反馈

网友B:
1:首先确认芯片没错
2:确认芯片焊接没问题
3:断开后端输出,量空载电压
4:后端负载是否大于芯片输出,导致电压拉低

网友B:
5:规格书中写了4脚电容“The bypass capacitor should be no more than 0.1μF”
不超过0.1uf ,典型应用中使用的是0.01uf 。不要随意改大。

网友C:
4# jjjyufan 在表格的Output noise voltage (TPS79328)项里面是有0.1uf的应用的,这个是基准的滤波脚影响应该不大
LZ先按照LS的4个步骤试下,TPS79330应该是3.0V的,看下标签 是不是拿错了,或者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