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才能精通51系列 如何成长

楼主(2012-07-17):
我学习51已经 4个月了  我的感想就是 变成控制个个模块 然后看结果什么的, 感觉很迷茫 不知道 怎么继续学习下去了 希望大神们给个意见 还有我想知道 指针在单片机里到底怎么用啊   我对C语言很熟了 我对C语言很熟了 谢谢···

网友A:
看样子, 楼主已经入门了.
如何成长?  鄙人认为: 多看书, 多实践, 再加多思考.
来论坛学习, 或者思考人家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我认为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B:
如果你对C语言很熟了 那么已经算是精通了。

网友C:
多做项目,多从人性化,可靠性,可维护性上考虑

网友D:
当然是弄个项目做做啦!

网友E:
等你要用的数据结构的时候,自然而然会用到指针的,而且还是各种奇怪的指针
精通51可以买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和 单片机应用程序设计技术
虽然这两本书我都没买~但是第一本傻孩子推荐,不过很少有货,找本电子书或者到淘宝买翻印的好了。
第二本我看作者写的另外一本UC OS的书还行,所以我猜这本应该也不错,网上也有一点电子版的
我没怎么留意51的书呢,这还是因为大学的舍友也在学51,所以顺便留意了下
另外只是学习,不做是不行的,做不是指跟着书上的东西抄一遍。

找点使用外部芯片的小项目,比如外部的AD,外部的录音芯片,只看芯片数据手册,焊接万能板
然后自己写好驱动的程序,然后就算是入门了吧
接下来学习状态机,先将状态机用到某些功能的局部,比如通讯,按键之类的,然后逐渐的增加使用
状态机的地方,努力的取消程序中阻塞CPU的地方
再接下来你自己应该有主见了,明白应该往那个方向学习了

网友F:
我也是4个月了。说说你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吧。
我对硬件很熟悉,所以现在突破软件。
正准备看USB TCP/IP 。
天线无线方面的东西。

我先说说我这么做的原因:
你上51Job上看看单片机工程师都需要会什么?
简单的IO控制(简单的外围控制,LED,buzzer,可控硅,光耦,继电器,点阵,锁存,串口转并口,并口转串口),AD/DA,串口,IIC,lcd,无线的一些知识(天线,蓝牙,WIFI,nfc),485,can,usb,ethernet。
奶奶地,我发现搞懂以太网比前面所有的东西花的时间都要多的多的多!亏我以前还是学通信工程的,软件实在太复杂了!
我现在学习了:IO控制简单的外围控制,LED,buzzer,可控硅,光耦,继电器,点阵,锁存,串口转并口,并口转串口),AD/DA,串口,IIC,lcd,485(知道怎么回事,没装备),以太网实现过(软件没自己写过),准备搞USB,呵呵。买了本《圈圈叫你玩USB》,都好几个月了,都没看。然后找一家单位的技术支持要了485-》TCP/IP的源程序,老板说是找他们借的硬件,正准备自己掏钱买下来(400多两银子,舍不得啊!)
给你建议是:
多积累资料!现在资料最重要,软硬件的资料。就拿我买的51单片机开发板来说,给的资料那叫一个烂!有些东西要自己去猜或者找datashe自己看芯片资料。一定要分门别类!放好!想找的时候20秒就能找出来!

调通接口!你说你软件不错。那就把上面说的接口都搞定,串口,IIC,485,can,usb,以太网,后面的USB和以太网都非常复杂,搞定一个就能飞跃!虽然我自己还没搞定吧,哈哈。

编程思想!所谓底层驱动,就是先写控制IO口的函数,写接口层函数,通过指针传数据——>再上面俺就不懂咯,好好啃C++,一位前辈说他啃了一年。正准备看c的数据结构,挺有意思的。

学习硬件!基础的硬件知识,还是有必要的。反正我花了半个月时间就会画点小板子了,只是没有银子去做成PCB哈哈。有空发点上来让21IC的大佬给分析分析。说实话,我现在觉得PCB LAYOUT挺简单的(不进行EMC)。

抓紧时间!我现在碰见很蛋疼和纠结的事情。上班老板就给测试和技术支持的任务,不分研发任务,公司的源程序也不让见!来四个月了,见过一个测试程序,2000行不到,早看完了。结果我下班后,就是猛虎出笼的感觉,每天到1点多。年轻不努力不行啊。想想要是上班也能做些研发的事情那多好啊。

注意结贴给分是个好习惯哦。

网友D:
除了做项目,还可以自己做外东东,拿到淘宝上去卖!

网友G:
根据判断你应该是学生吧。
你的思路不对,精通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你应该学的面广一些而不是精于一项。到工作中你用到什么你在去深入。

网友E:
7L的把LAYOUT想的太简单了~

另外我介绍的东西都是单片机的通用的方法,并不是只能用在51上的,我买了本MSP430的书,学到了很多菜单和状态机的用法,但是事实上我根本都没用过MSP430呢,思想才是最重要额

网友H:
7L的把LAYOUT想的太简单了~

另外我介绍的东西都是单片机的通用的方法,并不是只能用在51上的,我买了本MSP430的书,学到了很多菜单和状态机的用法,但是事实上我根本都没用过MSP430呢,思想才是最重要额 ...
引用 网友E:

layout不考虑高速信号和EMC确实比较简单。要是做SI和PI的话,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I:
嗯,还是学430吧,前端时间网上(就这个论坛)送开发板,现在要进就不用学51了,有点老了,ARM和DSP系列都很牛了,与51相比430在价格和他接近,性能远超于51。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J:
先打击一下楼主,只学4个月,感觉自己很熟悉C语言却又不知指针何用? 自己也搞了不少项目但还不敢说很熟悉C语言。其实语言也不那么重要,思想,想法才是王道。一个简单的列子:有些人描述一件事情像讲故事冗繁,有些人只用一句成语搞定。 有些人用七八十条C语句执行一个动作,有些人只用二十句。状态的概念很重要。如果还没工作买个开发板玩玩。

网友K:
正是推出 专家之路 系列  欢迎**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c.com/icnewest.html

网友L:
回复 网友F:
牛X。。赞一个。。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能**个几年。。相信你一定能超越zq1987731滴。。

网友M:
建议用Keil仿真+实物仿真的方式把中断弄熟了,至于指针,不建议太深入,能掌握一些厂家芯片(如msp430)的官方示例代码就差不多了。这几天上位机那边给我一个字形式的和校验函数,使用指针做的,在Keil C下编译通过且功能正常,在IAR C下编译出错,加入强制转换后编译通过,但功能异常,最后我将函数重新改写了一遍才解决!

网友N:
扩展或综合你学过饿例程,作出新花样出来;或者开发产品,才能提高你水平。

网友O:
开发板上的例程,仅仅是让你知道大概怎么用这个东西,离实用差得很远。拿最简单的键盘电路来说,99%的开发板就是个4乘4,你在论坛搜下键盘电路,看看有多少花样?它们都对应着不同的实际需要,你都知道了?再说A/D,99%的开发板就是个8位或10位,弄个可调电阻扭扭就算懂A/D了?不光这个论坛,哪怕全世界谁敢说能把实际应用中的A/D问题都处理好了?
好吧,你说硬件与你无关,给个10年前经典的单片机软件问题给你:我是硬件工程师,我把电话线上所有的音频信号通过三极管饱和放大到方波,通过一个I/O口送给你单片机了,你把其中DTMF/FSK调制的来电显示信息解调出来吧。告诉你这个软件当年的价值:没想出这个办法之前,DTMF/FSK解码用现成的芯片,一起算2块钱吧。用三极管,2毛钱够了。量有多大呢,每个月电话机产量以百万为单位。
你说你不做民品不在乎成本?本坛自有工控大侠继续出难题。
你说你爸是李刚?李刚的儿子学单片机?好吧,我刚给李刚他儿子做了个啥技术含量也木有的板,他赚1W,我赚200,李刚太少,电工太多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H:

虽然本人实践很菜,但是我也有我的优势,不然我不会投入这个行业的。

数学基础很好,然后有一些电路模电数电高频电磁场的知识。
本人大学特懒,WOW ,dota花的时间够读几个大学了。
当然除了数学其它都没学太好,说的有一些知识,我倒是知道“前三章再加后面的一章”,为了60分,就看前三章。虽说大学还凑合吧,但是自己太贪玩了。软件就会C看了点C#的知识。
最后悔的事情是没有入门信号系统。其它倒是入门了。

每个人入手一个问题的着手点不一样,比如我去画原理图,我看的首先是他的电气特性……虽然感觉有点蛋疼吧。以前上课搭分立元件还是搭过几个的。所以现在看着datasheet画PCB有点别扭——》所有的元件都告诉你了,所有的电路基本都告诉你了。这有毛难度啊!!你们觉得呢。跟分离元件比,画PCB也忒简单了!当然有个效率和对象不通的问题。

说到思想,我有一点看法是:很多工作不能重复去做。比如,上面我说的我都调通过的接口或者其它外围器件,只要现在然我做类似的,我可以马上移植的。注释写的详细的很!从一开始我就看明白了一点,底层驱动分门别类,有层次,然后仿照C++面向对象的思想,给几个指针传递数据!然后SRINGS.H里面放管脚定义,要移植,改管脚定义就OK了。

好吧,我继续测试去了——纠结啊!

网友F:
扩展或综合你学过饿例程,作出新花样出来;或者开发产品,才能提高你水平。
引用 网友N:

不会变花样,是因为没有把例子程序学好。
学东西,首先看定义,再看边界条件。然后没了。
你去开发新的产品,肯定有新的定义,新的边界条件,不过基本都是类似的——》不是类似的不好推广,你肯定比我更清楚。

网友F:
开发板上的例程,仅仅是让你知道大概怎么用这个东西,离实用差得很远。拿最简单的键盘电路来说,99%的开发板就是个4乘4,你在论坛搜下键盘电路,看看有多少花样?它们都对应着不同的实际需要,你都知道了?再说A/D, ...
引用 网友O:

说的会是知道里面的理论知识,做过一些简单的应用。您的讨论超过了我们的范围了。为什么总是要拿一些东西吓唬人!

然后再拿些社会常识来约束电工!
蛋疼!

我们就是想学好PCB,做个好电工,养家糊口,没别的了。

网友E:
21# 阮天宇00 知道软件分层的思想没什么用:)
离真正将软件分层而且分层合理 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
据我得到的消息是 要学会多种单片机,亲自做过很多个项目,
然后一次次的尝试将软件分层,抽象最后才能掌握这个技巧。
捷径是观察别的共享的工程,或者直接学习操作系统。

当然我也是新手,我只是处在模块化向层次化进化的初级阶段。
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难题,很多的任务之间都是藕断丝连。
我的计划是 这几个月在满足客户的新的要求修改操控方式和显示
方式的同时,对原来的程序进行更进一步的分层,将任务由直接
调用改成结构体封装,各个状态机也修改成消息地图形式。
接着在下班的时候,学习STM32,最后通过读UC OS源码来理解
别人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网友E:
23# 阮天宇00 你所在的公司有前辈对你的前进方向进行指导(这点,我就是完全摸着石头过河了)
但是没办法亲自编写程序是一个大伤,建议问下领导什么时候可以让你接触项目,没有计划的话建议跳槽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基本没有什么指导。
我是周末从北京的最东边到各个地方找人问问题的!

要是周末还能找到原来大学的老师就好了。周末能找到的老师基本都在上课,郁闷的很。

网友F:
21# 阮天宇00 知道软件分层的思想没什么用:)
离真正将软件分层而且分层合理 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
据我得到的消息是 要学会多种单片机,亲自做过很多个项目,
然后一次次的尝试将软件分层,抽象最后才能掌握这个 ...
引用 网友E:

我们模块卖的多。可能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上位机编程的东西。
成品也都是用了多年的程序,也没有什么问题需要修改了。最多的就是客户要求支持新的卡片,我们写点底层驱动,给个接口层的东西。一般几百行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2012-10-24):
:)只有 静下心来学 才知道 要学的太多了

网友P:
多实践比较重要

网友Q:
好深奥啊

网友R:
我觉得啊,人都是逼出来的。

楼主(2013-08-01):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啊,人都是逼出来的。

我最近也这么感觉 人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也这么感觉 人都是逼出来的

我最近也这么感觉 人都是逼出来的,同感啊~

网友T:
人都是逼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牛X。。赞一个。。如果就像你说的那样能**个几年。。相信你一定能超越zq1987731滴。。 7# 阮天宇00  ...

zq1987731好久没见了,换ID?

网友U:
试试实际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最近也这么感觉 人都是逼出来的,同感啊~

呵呵 都是逼出来的  学吧

楼主:
完了  这个要扣分啊 我不干结贴了 这份一下怎么这么多 20扣除的是什么积分啊 还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