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理电池供给U盘

楼主(2012-07-17):
我想用3.7V的锂电池给U盘供电,我想问一下U盘的电源是不是一定要5V,如果是5V供电,3.7V的锂电池如何供给U盘电源,谢谢!!

网友A:
使用非隔离式boost变换器或DC/DC升压。

网友B:
大部分U盘内的IC是3.3V供电的,里面一般会有一个3.3V LDO

网友C:
找个升压IC ,输出至少5V 200ma  供U盘用

网友D:
搞一个可调的电源IC试试

网友E:
一定要5v。电压小了,估计会挂掉。用TPS61032或者NCP1421都可以,前者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8V~5V,最大输出电流1000mA,后者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5V~5V,最大输出电流600mA。
查一下他们的资料,自己搭一下需要的电路

网友B:
U盘和USB硬盘可以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B:
普通U盘3.3V供电,足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