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峰值检波电路与神奇电阻求分析

楼主(2012-07-17):
这种在课本或试题上常见
但实搭时发现,输出的检波值比输入的峰值高,且不太有规律

这种是从跟随器输出端引出电阻与检波级的反相端相接
却能真正做到峰值检波
但如果把引出的电阻短接掉
出来的却是个类失真的正弦
这种大反馈是怎么起神奇作用
没相通
请教大家

还有,同样的接法,只是换成NE5532,在Multisim工作不了
这又是什么回事...

网友A:
能工作才怪。
U1B无直流偏置

楼主:
噢.....  接错了
那就看第一二个图吧

网友B:
没有该反馈电阻时,前面的运放在正半周时处于开环状态,自然输出电压无法反映输入电压的峰值。
即便是第二个图,也还存在一点问题:由于峰值保持电容没有放电回路,所以输出电压只是整个测试过程中的最高值,哪怕是最后输入电压已经降低了很多,但输出电压还是保持在前面最高电压的峰值上。要测新的电压峰值,就必须先对该电容进行放电。

楼主:
4# qzlbwang 嗯对,我补个MOS管过去控制放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