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是如何振荡起来的?

楼主(2012-07-18):
有一加湿器电路原理如下,请问一下,它是如何建立的高频振荡?目前测出来各点频率以及幅度如图所示:

网友A:
电容三点式起震吧

楼主:
哪几个电容??

楼主:
看过一些资料,可是算出来的频率与实际测出来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点不清楚这个电路中,具体的起振是哪个几个元件来的!

网友B:
建议你找找关于考比兹和哈特莱振荡器的资料,应该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