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OMAP的来回答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07-18):
OMAPL138在CCS4创建工程选器件的时候没有这个器件可选,如何解决。
OMAPL138内部DSP没有可以存程序的ROM或Flash,怎么让程序掉电不易失。不需要系统,就一个简单程序,必须要用BOOTLOADER引导程序吗?这种boot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A:
你的CCS4版本不够高,4.2.1以后肯定是有这个器件选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问 ,如果有这个器件选择  那是不是  两个核的程序也得一个一个烧写

网友A:
你只需要烧用自己会从FLASH启动的那个核的代码。
另一个核心用的程序,只直接通过RAM放过去就可以了

楼主:
4# blacksword 你好啊  ,我再多问几句,我现在已经通过BOOT引脚选择了SPI flash  然后用AISgen软件生成了,烧写flash用的文件,现在不知道怎么把程序文件放到flash中去,软件是CCS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