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C6367B103MR芯片升压问题

楼主:
最近使用XC6367B103MR芯片9V升压至24V  出现下面问题  输入9V  输出上电瞬间24V,然后立马掉电,最终下降为1V  或者是开关管D极直接烧断  电路如下  各位请看看  提点建议

楼主(2012-07-18):
重新上传一张图片

楼主:
希望各位指导   谢谢

网友A:
你的图画的真纠结啊
发份规格书给我

网友A:
另外你的外围器件使用是否恰当,
拍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网友A:
测试的时候是否是空载测试?

楼主:
行  我下午整理一下  发到坛子里

网友B:
退耦电容太小了吧,输出电流计划多大?

楼主:
输出电流为50MA,输入电压9V,输出电压24V,退耦电容改为56P 希望各位再看一下 帮一下 谢谢

楼主:
XC6367BMR的参数手册 我也发出来 各位看一下 谢谢,其中RF1为R84,RF2为R94,CFB为53p,请各位指点

网友C:
ce端对地加电容试一下

网友A:
没看到芯片规格书,截图有什么用啊,完整的资料给我先研究下
回复 楼主:
首先:如果是我,我肯定不用钽电容,你换掉试试 看了规格书再发表意见。

楼主:
这个电路试验成功  就按后面电路图来  呵呵  结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