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包率大家通常怎么测试

楼主(2012-07-18):
RF模块的丢包率大家通常怎么测试?达到什么样的标准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A:
一般来说,相关的标准会定义一个信道模型和相应的干扰模型,以及非线性、时延、多普勒、多径等各种对通信不利的因素的参考值,把待测的无线模块放到这个信道两端开始进行通讯,通讯的内容一般都是较长的伪随机序列,然后逐渐降低无线模块的信号电平,当误码率或者丢包率超过某一限值的时候,看信号电平有多少,是否优于相关标准规定的值。

网友B(2012-08-25):
就我的理解。测丢包率

发送几包 接收几包 看个数差

另外还的知道时间差      比如连续丢包,可能会造成恶劣影响

网友C:
丢包率的测定是不严密的,应该测试的是接收灵敏度,方法:给定特定的误码率,然后在电磁屏蔽室内采用直接电缆连接,逐渐降低标准发射机的输出功率直至接收机出现的误码率达到给定值,此时的输出功率即为接收灵敏度,所以接收灵敏度是个有前提的相对值。实用中的误码率跟信号场强、背景噪声以及突发干扰相关,是个跟环境相关的变量,所以没法定标。

网友D:
前几天去做交换机的实验,做了丢包率。做一个轻载丢包和满载丢包。比如你涉及到是100M的 那就在5M速率下发送,看你丢包百分比。再在95M的速率下发送,看你丢包百分比。还要在各种环境下测,比如打静电时测丢包,这时候就看标准了。我是去电科院做实验,丢包率只要不是0就不让过!

网友E:
我们一般在数据包里面带个计数器,每个包++1,接收方看是否连号,不连号视同丢包。

网友C:
6楼所言不适合楼主的情况,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要求,无线信道,想让你丢包可以轻松让你丢100%。

网友F:
4# chunyang 请问发射机的发射功率是可知的吗?cc1101在换算RSSI时要减去一个offset,这个值好像还和频率有关,资料说要自己去测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哦  不太懂无线信道,感觉都是通信,也许有借鉴之处,遂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