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怎样让单片机不动作

楼主(2012-07-18):
我之前做过一块板子,用AVR单片机通过IIC总线去读取传感器的数据,
现在想换单片机,为了缩短时间,我直接从IIC总线上引线出来接到新的单片机上了,不过IIC总线还连接到以前的单片机上的(也不方便割断),

我想问一下,怎样让以前的单片机不动作呢?
是把以前的AVR单片机程序擦出了就行了么?应该不可能是将SCL、SDA置高置低吧?

楼主:
大神呢?求助啊 ~~~

网友A:
不给AVR单片机上电

楼主:
3# joyme    这个估计不行,单片机在电路中、、、给传感器供电的时候也就给它供电了

网友B:
设置相应端口为输入,然后死循环

网友C:
控制以前mcu的reset脚即可。

楼主:
呵呵。。。3KU,想了想,我也觉得设置为输入端比较理想,先试试再说吧

网友D:
IO默认为高阻输入  不要让你的程序跑飞了即可
所以写个main  在其中死循环  为了节能就让它睡眠吧
另外你的解决方案实在是非典哦

网友E:
如果要省事,直接擦掉就行了。要求更高的话按#8L说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