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正弦波输入,一路正弦波输出。用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2-07-18):
现在想实现
两路正弦波输入,一路正弦波输出。用什么单片机?
两路正弦波输入,采集对比之后通过算法输出一路正弦波。

用什么单片机?

请大家帮一下忙??

网友A:
单片机不会输出正弦波的!只会输出方波!
你可以在外围使用波形变换电路来实现。
我记得ADI有一款叫AD9850的DDS(数字频率合成器)你看一下能不能用上。

网友B:
用什么单片机看你们其它需求,还有成本。
外围转换器件是必需的。

网友C:
你的意思可以理解为需要集成了AD和DA的单片机。C8051就有。你可以看看在选型。

网友D:
采集对比之后通过算法

把这个重点描述一下

网友E:
输入频率没说啊。

网友F:
看你的输入/输出频率及幅度的要求,看单片机自带ADC能否满足需求。如果不满足,就要扩展外部ADC了。比较可以通过软件算法实现。输出正玄波可以通过DAC来实现吧

楼主:
两路输入的正弦波。
一路是标准。
一路是实际输出。

把实际输出的和标准的进行对比。
然后通过算法。得出修正信号输出到修正电路上对实际输出的信号进行修正。

成本先不考虑。
输入频率是50KHZ和50HZ

其实就是信号源输出修正。

网友G:
50K的有点高哟

网友H:
没见过有这种单片哦。

网友E:
单片机很难干这事,2路50K信号采集就要了命,加上运算和输出那就彻底玩完。关键是算法要准确,然后在模拟前端做工作,把输入信号变换成特征信号,然后看看单片机能不能处理这些特征信号。

或者考虑DSP。那也离不开识别和算法。所以,先研究算法。

网友B:
50K,还可以,用个能跑到40M的单片机,你的正弦波采32个点,用个1u转换时间的AD。
你处理一个点的时间约是200u。负荷有点高。不过,分配得好,没有其它功能,也还是可能实现的。

网友I:
LZ,你要的是PLL吧?用PLL的方法就是干这个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13楼说话不用大脑,我搞不定也去回贴,难道是只是回复垃圾文字。

你以为是看小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