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库问题

楼主(2012-07-18):
请问logic 库 和 layout 库如何关联?
这软件跟AD相差太大了,完全不适应,抓狂啊

网友A:
要在库里设置成对应
不能直接填

楼主:
2# wendy杨 木有头绪!

网友B:
靠PART TYPE关联

楼主:
5# DAVIDYE 错误说明: no decals assigned for 2N5551

我的LOGIC 库里 part type 名字是:2N5551, PCB DECAL:SOT23,CEA:NPN

在layout 库里(另外的库名): part type:2N5551,PCB DECAL:SOT23,

为啥元件封装就导不进layout呢?吐血请教!

吐血请教

网友B:
把库名字改为一样

网友A:
找个视频教程看一下

楼主:
8# wendy杨 木办法,唯有如此了!不然真是要吐血不止!多谢!

网友C:
logic 库 和 layout 库是同一个名字。就是只建一个库就可以了,LOGIC的元件和ayout的元件都放一起。

网友D:
木有头绪

网友E:
用OrCAD画原理图啊。。

网友F:
导入的时候,有没有把PCB对比勾上?
勾上了元件名一样应该可以的

网友E:
画完器件在这里分配下封装就行了吧

网友E:
再试了一下,发现可以在这里指定封装呀

楼主:
16# yiucing OK!3q!

楼主:
15# yiucing 已经OK了!谢谢!

网友G(2015-04-10):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15-07-06):
引用 楼主:
5# DAVIDYE 错误说明: no decals assigned for 2N5551

我的LOGIC 库里 part type 名字是:2N5551, PCB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这位仁兄是怎么解决的?可否赐教!

网友I:
你這個問題,我剛剛解決掉了,原因是你所建立的元件和你這個元件封裝不在同一個庫里導致的。解決方法:選中報錯的元件,右鍵選擇edit part ,然後將元件另存為你封裝所在的庫中就ok了,再更新下ECO PCB,不明白的話可以問我。我也是研究很久才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