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ARM芯片自带2个USB高速host,1个高速device?

楼主(2012-07-18):
芯片选型中:需要400MHz以上的ARM芯片,最好是ARM9的
需要有2个USB 2.0 host,1个USB 2.0 device,自带PHY的。

很头疼,找了好久没找到。

求高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2颗usb-host的基本没见过,楼主您要400MHz是否为了满足usb2.0的需求。
其实很多支持usb2.0的ic,都没达到400MHz的主频。

推荐颗支持usb2.0 host,otg,device的arm9,"asp1826t", 240MHz.
支持24位触摸屏驱动,集成音频驱动的ad,da,运放等功能。
另外一路用颗便宜的集成usb-host的M3算了,做颗双核系统。
ASM1803 ,cortex m3, 96MHz主频, 支持usb2.0 host,device,双路can,6路uart,8路ADC.

做一个双核系统。先把东西整出来。
样片及 详细资料联系方式:Jackie, email:    jackie.luo@ferry-semi.com.

网友B:
楼主,新唐的arm9    NUC9XX或许能够满足你的功能要求,建议可以参考一下。
新唐 NXP代理 文R  13760131172  q:1733215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