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3.3V控制信号和MOS管做一个30V电源开关?

楼主(2012-07-18):
如何做一个电源开关?
电源电压:DC 30V (MAX)
电流:30mA (MAX)
控制信号电压:3.3V (MAX)
切换器件:MOS管

楼主:
呵呵,想到了一个电路。

网友A:
这个应该非常简单吧

楼主:
查了相应的器件,目前我觉得做到漏电流1uA还是蛮有把握的。但是要做到10nA,甚至1nA,还没有找到合适的MOS管。

楼主:
21ic这个回复和发帖刷新太慢,也没提示,非常垃圾。是不是使用了啥所谓的新技术啊。

网友B:
这个电源控制电路很简单,主要是看你的mos参数选择问题......